电磁阀有中压、中封、中间开放等等,大家怎么选用?

楼主(2020-04-20):
电磁阀有中压、中封、中间开放等等,大家怎么选用?

例如有的气缸在第一次动作或者较长时间停止后再次动作时均会快速启动运行然后再正常动作,这个啥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三位的中封电磁阀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电磁阀都不通电时,电磁阀封不死气缸漏气造成,我查了资料SMC有一种SSC阀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还没做过实验.

网友B:
有个简单的办法是系统刚上电时  对电磁阀两端同时充气   减少两端的压力差

网友C(2020-11-28):
有残留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