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滤波器

楼主(2020-04-20):
伺服驱动器前端滤波器怎么选,怎么安装?

网友A:
我一般是选择电压电流匹配即可

网友B:
伺服前端的滤波器为了解决工业变频器产生的谐波畸变和过电压问题,延长电机使用寿命和防止干扰。一般选滤波器是按照电流来选的,要注意供电电压三相还是单相,以及电压值多少。我们公司一直用的上海会通的伺服滤波器,搭配伺服一起使用的,也用好几年了,没出过什么问题,可以进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2/  他们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