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FB284控制V90PN求助

楼主(2020-04-21):
最近在学习V90 PN伺服,下载了相关手册,学习后有几个疑问求助!

1、V90 (增量编码器) 在使用外部正向和负向极限开关时,调用FB284在主动回零时,使用外部回零开关关联到ConfigEPos.%X6(P OS_STW2.2 ),如果遇到外部正向或负向极限回自动返回吗?有什么需要要求吗?好像看网上对固件版本有要求!

2、FB284 执行主动回零时,有个AxisRef表示回零成功,请问执行回零时检测这个标志位,这个标志位一旦回零成功后一直为1吗,这样会不会出现再次执行回零时,由于检测到AxisRef为1,回零程序未执行,请问上电主动回零时和手动主动回零时,程序怎么处理?

3、FB284 执行绝对定位时,AxisPosOk到位信号也存在和2中类似的问题,一旦启动了运行,同一个周期内检测到AxisPosOk为1,会导致定位程序未执行,请问在程序如何处理??

上面问题只是 学习的疑问,并未在实际中应用,也没有硬件测试。

网友A:
V90 EPOS 伺服调试

1、首先伺服驱动器与PLC组态,这里不做详解,这里有详细视频地址,请去以下网站查看: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course/1712.html

2、在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1)、请确认伺服编码器类型一般有两种,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则需注意,断电再启动后,原点和当前位置无法保存,将重置为零;绝对值编码器则可以保存;

2)、再使用定位模式时,注意每次定位给轴启动上升沿,切勿一直常开,否则将无法执行下次命令;

3)、若多台伺服组态一台PLC时,报文模式如何选择;请参考下图:

    请将硬件标识符输入系统块FB284左下角管脚;硬件标识符就代表每台伺服的报文地址;

3关于V-ASSISTANT调试软件;

1)、在上面网址中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做详解;

2)、调试过程中出现驱动器报警,请查看V90伺服手册,本次调试出现P7452报警,本次解决将下图中最大扭矩总限和最小扭矩总限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