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伺服电机维修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0-04-21):
导致施耐德伺服电机维修在有脉冲输出时不运转的处理方法:

① 监视控制器的脉冲输出当前值以及脉冲输出灯是否闪烁,确认指令脉冲已经执行并已经正常输出脉冲;

② 检查控制器到驱动器的控制电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是否配线错误,破损或者接触不良;

③ 检查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其制动器是否已经打开;

④ 监视伺服驱动器的面板确认脉冲指令是否输入;

⑤ Run运行指令正常;

⑥ 控制模式务必选择位置控制模式;

⑦ 伺服驱动器设置的输入脉冲类型和指令脉冲的设置是否一致;

⑧ 确保正转侧驱动禁止,反转侧驱动禁止信号以及偏差计数器复位信号没有被输入,脱开负载并且空载运行正常,检查机械系统。http://www.cncswx.com

当施耐德伺服电机维修在高速旋转时出现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① 高速旋转时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伺服电机维修对策:检查电机动力电缆和编码器电缆的配线是否正确,电缆是否有破损。

②因为输入较长指令脉冲时引发伺服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故障;相应的伺服电机维修对策:a、增益设置太大,重新手动调整增益或使用自动调整增益功能;b、延长加减速时间;c、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荷能力。

③伺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施耐德伺服电机维修对策:a、增大偏差计数器溢出水平设定值;b、减慢旋转速度;c、延长加减速时间;d、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