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接三个编码器需要增加什么模块?

楼主(2020-04-21):
欧姆龙CP1L 接三个编码器需要增加什么模块?
因需要计算三个不同的尺寸,需要用编码器进行检测,但CP1L只支持两个编码器接入。我想接第三个编码器需要什么模块?

网友A:
那就搞编码器计数模块,通过通信的方式将数值给到PLC也是可以的

网友B:
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C:
加高速计数器模块或者换其他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