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反渗透设备时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0-04-21):
首先,在安装预过滤器时,应注意检查过滤器元件的完整性和密封件的安装。防止给水不直接进入反渗透的短流条件。

在安装膜元件之前,检查端盖和外壳的完整性,以防止不可接受的膜元件装入压力容器。

在安装膜元件之前确保预处理水合格并彻底清洁和冲洗压力容器。

其次,尽管反渗透膜元件是成型产品,每个膜的长度仍然约为1mm,因此每个压力容器中的总膜元件长度是不同的。

装载时,在每片胶片上记录相应的长度,最后使用垫片进行校正和统一,以避免不同的长度,造成膜元件之间的间隙,影响出水的质量。

第三,注意膜元件上标记的箭头方向应与水流方向一致,膜元件的方向应与安装过程中水流方向一致。

在操作过程中,水只能从皮层穿过膜到支撑层,不能沿相反方向流动。只有当水向前流动时,反渗透膜才具有脱盐能力;如果水逆流流过膜,则没有脱盐能力。

此外,水从支撑物上剥离薄膜的表面层,永久性地损坏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