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三相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灯报警故障维修检测方法

楼主(2020-04-21):
文章来源:深圳交流变频电源生产厂家HXT/华鑫泰简析交流变频电源主板报警红灯,没有输出电压及频率专业交流变频电源维修方法,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急,几部可快速发现并排查问题;交流变频电源主板有几个指示灯,每个指示灯代表每个工作环节,弄清楚LED指示灯后,可快速判断及查找变频电源问题。

交流变频电源主板上面有几个指示灯?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变频电源主板型号:HXT-002;指示灯为: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1,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2,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4,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5,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7,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蓝色LED3,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蓝色LED6;以上有这几个LED故障代码,每个LED指示灯故障代码代表的东西又不一样,深圳市华鑫泰电气王工带您涨知识!

专业交流变频电源维修方法变频电源故障维修前应注意安全,最好有专人监护,确保人身、设备安全,不要人为将故障扩大。切忌将变频电源的输入输出端接反,否则直接损坏变频电源;在变频电源维修过程中注意变频电源停电后直流母线上会有高压,应等待不低于30分钟以上,用万用表确认内部直流电压,或者人为对电容放电,按电容放电标准安全作业,放完电后方可继续作业;变频电源在通电待机状态下或已启动在给定零转速状态下,其直流电压在300V左右,请注意人身安全;在对控制板检测时最好不要用手触摸板上集成芯片的管脚,以防静电损坏集成芯片,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今天深圳华鑫泰电气王工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变频电源主板报警亮红灯问题的处理方法。

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变频电源主板型号:HXT-002;指示灯为: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1,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2,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4,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5,交流变频电源主板红色LED7,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蓝色LED3,交流变频电源主板蓝色LED6;经常看到报警这个以后,基本就会亮两个红灯LED2、LED7两个绿灯LED3、LED6,红灯出现以后变频电源的工作就会停止,且无电压显示、无频率显示、无电流显示、无功率显示;这时可以肯定的是变频电源内部已损坏,或驱动部分损坏以及变频电源主板自身的损坏导致;如下路为变频电源驱动板,型号:HXT-003

如果重新换块变频电源主板与变频电源驱动板,依然报警及亮红灯LED2及LED7,说明整流部分出现问题,需要进一步排查。具体步骤如下:

最主要的就是对交流变频电源进行日常维护,因为这个很重要,如果交流变频电源散热不好会导致主板无法正常工作,及其它元器件因得不到有效散热而损坏;一般在工作中,交流变频电源突然报警,或放置一段时间后开机无电压、无频率表头显示,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交流变频电源内部有元器件损坏或者接触不良(主板跟驱动没有信号)导致开机启动出现报警“滴滴轰鸣声”,这个时候要检查交流变频电源内部所有元器件一一排查,我司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客户对交流变频电源报警过程所描述问题进行快速排查以及诊断,快速查找原因,为客户生产以及实验减少不必要麻烦,或者客户可将无法正常工作交流变频电源以物流快递形式寄回我司维修,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郑重承诺“先维修,后收费;不修好,不收费”;坚持以“材料价,工时费”对维修成本进行收费,已维修的交流变频电源,本公司会出具一份检测诊断报告以及材料报价单回传客户,收费透明,维修品牌不限;珠三角地区可24小时免费上门检测维修。

如何对交流变频电源进行初步判断及检测,一下分下列几个步骤进行!

注:因交流变频电源内部有多个电解电容(具有高压直流电550V左右,需要断开电源后的30分钟-一小时后再打开交流变频电源左右挡板,先用万用变确认其直流电压值再进行排查,警告:非专业人员请勿操作;)

第一步:看,打开后首先目测其所有元器件是否有发黑,烧糊等现象

第二步:闻,闻下是否有烧焦,烧糊气味

第三步:摸,摸下其元器件之间是否有松动现象

第四步:测,首先找一个万用表对内部元器件进行排查,具体步骤如下:

4.1,排查交流变频电源保险丝是否断开,用二极管档测其阻止,或测其是否属于断开状态。

4.2,检查交流变频电源IGBT的外观是否炸开,端子与相连板是否有烧蚀痕迹,用万用表测C-E,G-C,G-E是否导通,或用万用表测交流变频电源P对U、V、W和交流变频电源N对U、V、W电阻是否有不一致现象,以及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板的驱动阻值是否有不一致,以此判断哪一项出现问题。

4.3,断开整流桥部分用直流电源进行供电,如果不报警,说明交流变频电源的主板有问题,如果还是报警说明整流部分有问题。

整流部分排查事项为以下步骤:

4.31,前端交流变频电源整流桥检查分析,万用表检查输入电压及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或者检查是否有短路状态。

原因分析:器件本身质量出现问题,外部负载有严重的超功率使用,用户电网电压过高,滤波电容老化造成整流桥的短路,出厂螺丝未打紧出现的故障。

4.32,交流变频电源IGBT逆变模块检查分析,用万用表检查其阻值及是否处于通断状态。

原因分析:前端整流桥损坏导致IGBT整流部分进入交流电;滤波电容老化短路导致IGBT损坏容量减少电感增大,对母线的过压吸收能力下降,造成母线电压过高而损坏IGBT;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某组驱动电源电压正负极损坏,改变了输出值或两组电源绝缘被击穿,保险丝的损坏导致模块击穿。

4.32,交流变频电源滤波电容的检查分析,出现外观炸开,流出电解液,保险伐开启或被压出,盖板变形脱落等说明已损坏。

原因分析:元器件本身质量问题;有交流电直接进入电解电容;分压电阻损坏,分压不均匀造成某电路击穿,造成其他电解电容相继被击穿;电容安装接触不良,导致长时间发热而损坏。

4.33,交流变频电源保险丝检查,用万用表测试是否处于断开状态。

原因分析:保险丝承受电流超出额定电流而损坏,保险丝前端有短路造成损坏,前端输入电压值过高而损坏等原因

4.34,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板检查,用万用表测其供电电源四组阻值是否一致。

原因分析:造成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板损坏是各种各样,一般来说,主要出现的问题就是输出三相不平衡;还有就是保险丝没有及时断开,导致高电压产生回路造成高压损坏。

4.35,交流变频电源接触器检查分析,用电用表测试吸合状态下,两边是否导通。

检查分析:一般多数是因为使用环境差,造成大量粉尘进入接触器,导致吸合不紧,直接影响接触器长时间处于半吸半合状态,长时间工作导致发热量增大,导致接触头烧毁。

4.36,交流变频电源主板及驱动检查分析,因步骤繁多,不一一叙述。

4.37,

一般交流变频电源在一定年限时或使用不当以及恶劣环境下使用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导致交流变频电源无法正常工作,为企业使用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如何减少交流变频电源的损坏率以及如何检查已损坏的交流变频电源

最主要的就是对交流变频电源进行日常维护,因为这个很重要,如果交流变频电源散热不好会导致主板无法正常工作,及其它元器件因得不到有效散热而损坏;一般在工作中,交流变频电源突然报警,或放置一段时间后开机无电压、无频率表头显示,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交流变频电源内部有元器件损坏或者接触不良(主板跟驱动没有信号)导致开机启动出现报警“滴滴轰鸣声”,这个时候要检查交流变频电源内部所有元器件一一排查,我司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客户对交流变频电源报警过程所描述问题进行快速排查以及诊断,快速查找原因,为客户生产以及实验减少不必要麻烦,或者客户可将无法正常工作交流变频电源以物流快递形式寄回我司维修,深圳市华鑫泰电气有限公司郑重承诺“先维修,后收费;不修好,不收费”;坚持以“材料价,工时费”对维修成本进行收费,已维修的交流变频电源,本公司会出具一份检测诊断报告以及材料报价单回传客户,收费透明,维修品牌不限;珠三角地区可24小时免费上门检测维修。

如何对交流变频电源进行初步判断及检测,一下分下列几个步骤进行!

注:因交流变频电源内部有多个电解电容(具有高压直流电550V左右,需要断开电源后的30分钟-一小时后再打开交流变频电源左右挡板,先用万用变确认其直流电压值再进行排查,警告:非专业人员请勿操作;)

第一步:看,打开后首先目测其所有元器件是否有发黑,烧糊等现象

第二步:闻,闻下是否有烧焦,烧糊气味

第三步:摸,摸下其元器件之间是否有松动现象

第四步:测,首先找一个万用表对内部元器件进行排查,具体步骤如下:

4.1,排查交流变频电源保险丝是否断开,用二极管档测其阻止,或测其是否属于断开状态。

4.2,检查交流变频电源IGBT的外观是否炸开,端子与相连板是否有烧蚀痕迹,用万用表测C-E,G-C,G-E是否导通,或用万用表测交流变频电源P对U、V、W和交流变频电源N对U、V、W电阻是否有不一致现象,以及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板的驱动阻值是否有不一致,以此判断哪一项出现问题。

4.3,断开整流桥部分用直流电源进行供电,如果不报警,说明交流变频电源的主板有问题,如果还是报警说明整流部分有问题。

整流部分排查事项为以下步骤:

4.31,前端交流变频电源整流桥检查分析,万用表检查输入电压及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或者检查是否有短路状态。

原因分析:器件本身质量出现问题,外部负载有严重的超功率使用,用户电网电压过高,滤波电容老化造成整流桥的短路,出厂螺丝未打紧出现的故障。

4.32,交流变频电源IGBT逆变模块检查分析,用万用表检查其阻值及是否处于通断状态。

原因分析:前端整流桥损坏导致IGBT整流部分进入交流电;滤波电容老化短路导致IGBT损坏容量减少电感增大,对母线的过压吸收能力下降,造成母线电压过高而损坏IGBT;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某组驱动电源电压正负极损坏,改变了输出值或两组电源绝缘被击穿,保险丝的损坏导致模块击穿。

4.32,交流变频电源滤波电容的检查分析,出现外观炸开,流出电解液,保险伐开启或被压出,盖板变形脱落等说明已损坏。

原因分析:元器件本身质量问题;有交流电直接进入电解电容;分压电阻损坏,分压不均匀造成某电路击穿,造成其他电解电容相继被击穿;电容安装接触不良,导致长时间发热而损坏。

4.33,交流变频电源保险丝检查,用万用表测试是否处于断开状态。

原因分析:保险丝承受电流超出额定电流而损坏,保险丝前端有短路造成损坏,前端输入电压值过高而损坏等原因

4.34,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板检查,用万用表测其供电电源四组阻值是否一致。

原因分析:造成交流变频电源驱动板损坏是各种各样,一般来说,主要出现的问题就是输出三相不平衡;还有就是保险丝没有及时断开,导致高电压产生回路造成高压损坏。

4.35,交流变频电源接触器检查分析,用电用表测试吸合状态下,两边是否导通。

检查分析:一般多数是因为使用环境差,造成大量粉尘进入接触器,导致吸合不紧,直接影响接触器长时间处于半吸半合状态,长时间工作导致发热量增大,导致接触头烧毁。

4.36,交流变频电源主板及驱动检查分析,因步骤繁多,不一一叙述。

4.37,交流变频电源显示表头若无显示,电源输出正常,说明其已损坏;显示不正常或全部为0字样为正常的。

注:以上为我司技术文章,只做阅读,如带来其它安全事故与损失,与本公司无关!

       未经本公司允许,不能私自转载或作为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