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台方面资料资询

楼主(2020-04-21):
计划一条长2米宽1米行程的滑台(运动精度2CM/秒以内均可),请问那种材料(指丝杆、皮带、齿条等)的价格最划算,麻烦大家介绍下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之一下

网友A:
不建议考虑丝杠。用齿条/齿轮吧。

网友B:
皮带模组成本低,可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皮带模组成本低,可考虑

如果负载不是太重,或者启动/停止的动作不是很频繁,同步带也是个好选择。

楼主:
感谢大家意见

网友C:
20mm/s这是运动速度吧?如果走点到点定位的话这个单位应该不是一个精度指标.如果要速度能达到这个要求的话20mm导程丝杠转速能过60RPM就能达到.

如果说是这个指标是速度保持精度的话,个人觉得既然上动态要求了就别选齿形带了,丝杠或者齿轮齿条这种偏刚性的传动方式更合适一些.当然如果负载很轻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