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PRO7用数据表指令做JOG运行控制,电机一直转不停。

楼主(2020-04-21):
我将程序写在PRO主程序里面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只要将程序写在FB块里面然后调用,电机电机正反转按钮,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但是断开按钮,电机动作不停,还在一直的转,求解。目前发现只要将SYS_PMX_CHANNEL_0 用一个INT变量接收,程序就会出问题,求解!!!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FB使能断开前,电机还在处于运行中,这样就有可能一直运行下去

网友B:
大家好   新人  欢迎做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FB使能断开前,电机还在处于运行中,这样就...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使能是一直开着的,当我手动点击电机JOG正反转的时候,电机可以正常动作,但是我将将正反转按钮关掉后,电机还在动作。如果将FB里面的程序放到PRO主程序运行是一点都没有,只要封装成FB块,然后调用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