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人常用的独门工具(1)

楼主(2020-04-22):
电网人常用的独门工具(1)

1,多用螺丝刀

在变电站拆装二次设备如保护盘、控制盘等时,由于工作环境空间小,紧固件都是很小的螺丝钉,用普通螺丝刀很不方便。

于是,供电员工研制出了一把神奇螺丝刀。他们改良了螺丝刀的刀头,即使接线密度再大、空间再狭窄,这把螺丝刀也可以快速拆装螺丝钉,夹取自如。

工作前,螺丝刀头管腔内已经装入足量的螺丝钉,可连续完成七八个螺丝钉的安装工作,非常方便,而且还能避免划伤手指等。

在春检试验中,多用螺丝刀可直接提高工作效率4~6倍。

2,隔离开关遥控加润滑剂装置

隔离开关在长期运行过程中,随着润滑油逐渐干涩,转动部分容易生锈,在分合闸操作时,容易出现因传动机构卡涩造成隔离开关分合困难、操作不到位等。

倘若能做到无需将隔离开关停电便能为传动机构润滑,就可以节省停送电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于是,运维员工研制出了一款隔离开关遥控加润滑剂装置

这款装置的创新点在于能通过遥控的方式控制喷壶,实现长距离喷出润滑剂。在带电状态下润滑隔离开关时,操作员可以将喷壶固定在绝缘杆上,用绝缘杆将喷头对准隔离开关传动部位,通过遥控器控制喷壶喷出润滑剂,省时、省力、省工。

3,可升降式安全爬梯

低压电杆多架设在人口密集地区,一般装有爬梯用于供电员工检修。为防止路人误爬电杆,爬梯最下端与地面会预留2.5米的高度。

以往,检修员工登低压电杆多使用脚扣、安全绳等工具爬至2.5米处,再通过爬梯爬至作业位置。这种作业方式花费时间长又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供电员工发明了1个长1.5米的可升降式安全爬梯。该爬梯连接在电杆爬梯末端,在不用时缩进到距地面2.5米高处,并通过一个金属卡扣固定。使用时,检修员工就使用绝缘拉杆,将卡扣拉开,并控制安全爬梯靠自身重力落至地面1米左右处。这样,供电员工就可以轻松攀爬到杆上的作业位置啦。

4新型前挂后闭锁安全事故防脱落脚扣

脚扣是常用的攀登电杆的工具。以前的脚扣没有保护装置,使用时如果不慎有可能会脱落,给作业人员带来安全隐患。

受轮滑鞋紧固卡扣的启发,供电员工尝试将轮滑鞋上的卡扣拆下来和脚扣进行组合改装。

改进后的脚扣在脚后跟位置增加了一个轮滑鞋上的卡扣保护装置,还可以根据脚的大小自行调节伸缩带,达到最佳状态后闭锁。当需要摘掉脚扣时,只要轻压调节按钮,伸缩带就会无障碍自动弹出,方便快捷。

新增加的保护装置结构简单、价格低廉,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安全保障性能却大大提升。

楼主:
1,多用螺丝刀

在变电站拆装二次设备如保护盘、控制盘等时,由于工作环境空间小,紧固件都是很小的螺丝钉,用普通螺丝刀很不方便。

于是,供电员工研制出了一把神奇螺丝刀。他们改良了螺丝刀的刀头,即使接线密度再大、空间再狭窄,这把螺丝刀也可以快速拆装螺丝钉,夹取自如。

工作前,螺丝刀头管腔内已经装入足量的螺丝钉,可连续完成七八个螺丝钉的安装工作,非常方便,而且还能避免划伤手指等。

在春检试验中,多用螺丝刀可直接提高工作效率4~6倍。

2,隔离开关遥控加润滑剂装置

隔离开关在长期运行过程中,随着润滑油逐渐干涩,转动部分容易生锈,在分合闸操作时,容易出现因传动机构卡涩造成隔离开关分合困难、操作不到位等。

倘若能做到无需将隔离开关停电便能为传动机构润滑,就可以节省停送电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于是,运维员工研制出了一款隔离开关遥控加润滑剂装置

这款装置的创新点在于能通过遥控的方式控制喷壶,实现长距离喷出润滑剂。在带电状态下润滑隔离开关时,操作员可以将喷壶固定在绝缘杆上,用绝缘杆将喷头对准隔离开关传动部位,通过遥控器控制喷壶喷出润滑剂,省时、省力、省工。

3,可升降式安全爬梯

低压电杆多架设在人口密集地区,一般装有爬梯用于供电员工检修。为防止路人误爬电杆,爬梯最下端与地面会预留2.5米的高度。

以往,检修员工登低压电杆多使用脚扣、安全绳等工具爬至2.5米处,再通过爬梯爬至作业位置。这种作业方式花费时间长又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供电员工发明了1个长1.5米的可升降式安全爬梯。该爬梯连接在电杆爬梯末端,在不用时缩进到距地面2.5米高处,并通过一个金属卡扣固定。使用时,检修员工就使用绝缘拉杆,将卡扣拉开,并控制安全爬梯靠自身重力落至地面1米左右处。这样,供电员工就可以轻松攀爬到杆上的作业位置啦。

4新型前挂后闭锁安全事故防脱落脚扣

脚扣是常用的攀登电杆的工具。以前的脚扣没有保护装置,使用时如果不慎有可能会脱落,给作业人员带来安全隐患。

受轮滑鞋紧固卡扣的启发,供电员工尝试将轮滑鞋上的卡扣拆下来和脚扣进行组合改装。

改进后的脚扣在脚后跟位置增加了一个轮滑鞋上的卡扣保护装置,还可以根据脚的大小自行调节伸缩带,达到最佳状态后闭锁。当需要摘掉脚扣时,只要轻压调节按钮,伸缩带就会无障碍自动弹出,方便快捷。

新增加的保护装置结构简单、价格低廉,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安全保障性能却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