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料机突然出现故障怎么办?

楼主(2020-04-22):
 在伺服送料机的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故障。那么,伺服送料机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故障?下面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下伺服送料机出现故障的解决方法有哪些吧:

  1、伺服送料机送料产生误差。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点:送料滚轮压力不足;进料长度过长或过短;模具中有毛刺或异物。为了解决不同的故障,需要检查增加压力、卷料宽度和模具导料板是否合适,或者模具和伺服送料机是否对齐,检查挡料板和脱料板。

  2、伺服送料机送料时突然产生误差。这种情况是伺服送料机对材料的调整有误差,整平机和伺服送料机是否匹配,整平机和伺服送料机之间的距离、材料弧的高度和冲头的转数是否合适以及辊和伺服马达之间的传输间隙是否相对较大方面存在误差。此时,只需拧紧皮带轮的皮带就行。

   3、伺服送料机送料量出现误差和方向不准确通常是由于金属或其他异物进入进给辊或齿轮等造成的。以及进料开始、松开和冲孔操作顺序出现差错。当材料被送入伺服送料机时,辊子将会滑动。这时只需要对不同的问题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4、伺服送料机突然出现送料量是平时的2倍或更多,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必须立即检查伺服送料机启动的微动开关和接线端子是否有噪声干扰。若是有噪音干扰,更换微动开关和接线盒之间的电线。采用金属网隔离线。

  5、伺服送料机出现滚轮放松不顺。这是由于冲床释放凸轮微动开关的异常信号和送料方向的偏差造成的。同时,气压部件运行不正常。此时,只需适当调整空气压力部件或电磁阀、气缸、管道等。并检查电线是否脱落,电气箱中的微动开关或继电器是否需要更换。

  上述所讲解的就是伺服送料机出现故障的解决方法,希望看完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伺服送料机的相关信息,欢迎在线咨询客服或是拨打本公司服务热线(网站右上角)进行咨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