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0-04-22):
一个ABplc控制多台AB变频器怎么搞,通过ethernet/ip连接,没用过这玩意,变频器是400P的20台左右带22-COMM-E,麻烦各位高手指导下,能具体点最好,谢谢。

网友A:
主要看一下你变频器支持什么通讯,看一下能不能支持MODBUS TCP通信,这样的话就方便很多,不同变频器设置不同站号,就可以加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一下你变频器支持什么通讯,看一下能不能支持MOD...

不确定支不支持,就写了   集成485接口,通用工业协议

网友B:
如果用自己的协议更加,添加功能块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这个块是啥,我对这个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C(2020-05-24):
楼主解决没有?用的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