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杆式浮球开关的介绍

楼主(2020-04-22):
                                                                    连杆式浮球开关

       一、基本介绍

  直接、简单。通常将密封的非磁性金属或工程塑胶管内根据需要设置一点或多点磁簧开关,再将带有内置磁性系统的浮球固定在本体管内磁簧开关相关位置上,使浮球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利用浮球内的磁性系统透过本体管去触发磁簧开关的闭合或断开,以产生开关动作,达到控制液位的目的。这种简单开关已得到证明的工作原理适合于各种工业状况下的液位测量。常开和常闭是没有注入液体时的状态。

        二、用途

    浮球开关广泛用于电子、电力、化工、水处理、给排水等各行各业的液位控制及报警。

        三、选型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分标准品和定制品,为方便用户,特别将浮球规格、材质特性、接线盒规格、接续规格及相关组件规格整理成表,以供用户正确选型。依照被测液体的使用温度、压力、比重、耐酸碱等特性,选择适合规格的浮球和导杆材质。选购时还需确定接续规格,各动作点位置,动作形式(常开或常闭)和总长等。

        四、特点

     1.真空结构适合于各种液位检测操作

   2.开关与液体无直接接触,不磨损和撕裂

   3.无源接点不需要任何电力供应,无电压接触的通用信号处理,例如PLC

   4.检测与泡沫、电导率、介质常数、压力、真空、温度、蒸汽、冷凝液、气泡、沸腾效应和振动等无关

   5.单个装置中可以设置多个开关点(1至8个)以实现多点控制,每个控制点的位置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

   6.所有开关的出线都集中在接线盒内(或直接出线),防护等级IP65以上、施工简单方便、降低配线成本

        7.安装和使用简便,使用前开关一次性调校,无需维护

   8.整体性能可靠。有SUS304SUS316L、PP、PVDF、PTFE等材质可供选择

五、安装与使用

    ◆安装位置应远离进水口,否则开关会因进水口的波动而造成误动作。

    ◆若开关装置于容器池壁,可加装L型角钢支架。

       ◆若开关装置于搅拌区域,可安装防波管或防波挡板。

       ◆选择管的内径大于浮球直径的法兰连接管。

       ◆配线时建议使用多蕊电缆。

       ◆被控制线路负载必须与浮球开关接点容量相匹配。

       ◆被测液体的比重必须大于浮球比重。

       ◆浮球的动作点已按客户订货要求在出厂时调整好,请不要随意调整浮球位置。

                                                                                                    QQ:1206055340

                                                                                                    微信:CQ212159

网友A:
谢谢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