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常态为释放轴,转动时会导致丢步

楼主(2020-04-22):
1.请问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哪种方式接线,可以让使能端输入“低平信号”或者“使能端不接线”,驱动器在没有脉冲输入的情况下,电机轴可以自由转动
2.我采用了“共阳极接线”,使能端“ENA”需要“输入高平信号”才能在没有脉冲输入的情况下“自由转动”。我这里的工况是:常态状态下,步进电机轴自由转动,没有锁轴,当需要时,电机轴可以转动指定圈数
也就是说,我这里在不需要电机工作的时候,采用共阳极接线需要一直对ENA使能端口输入“高平信号”,在需要工作的时候,对ENA输入低平信号,再输入脉冲,控制电机转动,但是发现在进行“ENA端由高平变成低平的时候”,会发现丢脉冲的现象,这个现象如何解决?一开始推测原因是:ENA端输入高平信号后,没有及时对输出端口做出刷新,而DRVI指令为高速脉冲指令,及时对端口采用中断输出。导致在刚输入脉冲的时候,ENA依旧为高平,电机轴不转,但是我采用了REF刷新指令,依旧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360截图20200422112325363.jpg

网友A:
步进电机精度误差本来就是有的

网友B:
要延时, 程序上看电机上电和发脉冲是同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