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填充:CAD制图软件中填充无效怎么办?

楼主(2020-04-22):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艰难的问题,比如在进行CAD填充图案的时候,发现怎么都不能填充,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CAD填充图案无效的原因:

1、区域没有封闭:放大图形检查线段连接处是否留有缺口,通过直线延伸把缺口堵上。

2、比例设置的问题:比例过大或过小,不适合填充的区域。可以将填充的比例重新设置一下。

3、关闭了实体填充:在软件“选项”设置中将“实体填充”功能打开即可。

CAD填充图案无效的解决方法一:

首先打开浩辰CAD软件,然后激活“BH”命令,调出“图案填充和渐变色”软件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图案填充”板块,选择“边界”功能区。找到“添加:选择实体”按钮。然后鼠标选中我们需要进行填充的图块,右击“确定”即可。

CAD填充图案无效的解决方法二:

打开浩辰CAD软件,在CAD命令行输入“OPTIONS”命令,按Enter回车键确认执行。

系统自动弹出“选项”对话框,此时切换到第三个选项卡“显示”对话框,勾选“应用实体填充”复选框。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如下图所示:

CAD填充图案无效的解决方法三:

打开浩辰CAD软件后在命令行输入“FILLMODE”命令,按Enter回车键确认执行该命令。根据命令行提示输入FILLMODE的新值 : 1,按回车键确认即可完成。

以上就是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关于CAD填充图案无效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希望对各位小伙伴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