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库卡机器人profinet通讯,传输一个负数

楼主(2020-04-22):
目前这么配置传输一个正数没问题,传输负数失败了,看结果因该是当无符号整数处理了,请问是哪里配置错了

网友A:
需要程序处理

网友B:
你可以考虑用一个位作为正负信号,比如说0为+,1为负,其他INT为绝对数值值,在KUKA的SPS程序中,通过为来判断正或负,再加当前值,变转回到现在这个值

网友C:
楼主可研究一下正数和负数的二进制表示法,反码、补码,你就会知道怎么处理里

网友D: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PLC 与机器人通讯里面增加一个符号位 为ON是+  为OFF时为-   然后在PLC 机器人程序里面增加相关内容

网友E:
自己写几个if程序去处理啊,在kuka上面16位是没有正负号的,到32位才有正负号。

网友F:
是不是数据类型什么的选错了啊?

网友G(2022-08-23):
带符号的是32位,你这程序是16位的

网友H:
可以组合浮点的,有指令

网友I(2023-01-11):
积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J:
需要在机器人内做程序处理。

网友K(2025-09-08):
机器人后台用位做判断

网友L(2025-10-11):
需要用CAST_TO:和CAST_FROM:两条指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