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指令M8029

楼主(2020-04-22):
我 不想用M8029,看视频中,M8029和很多地方冲突,能不能用此种方法来定位,我到了位置就停下,或者大师们有没有更好的例子来看一看,谢谢

网友A:
可以不用,包括回零,用当前脉冲数和目标需要脉冲数比较,相等输出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包括回零,用当前脉冲数和目标需要脉冲数比较,...

用比较指令我发现一个问题,脉冲数要比电机移动快很多,电机没到实际位置就执行下一条指令了

网友C:
用M8147下降沿,也就是当前脉冲口正在发脉冲标志位的下降沿。和M8029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不用,包括...

看看你怎么写的?我都一直没发现有这问题

网友D:
M8029在定位使用正常没有问题的,出现定位异常一般都是干扰所致

网友E:
M8029使用不会出现冲突的,他的使能只会在上一条定位指令执行完生效,也就是说,你的程序中其他的M8029都不会使能,只会在上一条定位指令执行完相应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不用,包括回零,用当前脉冲数和目标需要脉冲数比较,... 内容的回复!-------------------------用比较指令我发现一个问题,脉冲数要比电机移动快很多,电机没到实际位置就执行下一条指令了

脉冲发送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包括回零,用当前脉冲数和目标需要脉冲数比较,相等输出就可以

别人也是,在加一个脉冲输出完毕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8147下降沿,也就是当前脉冲口正在发脉冲标志位的下降沿。和M8029是一样的。

我写程序尽量不出现下降沿,找问题很难

网友F:
需要清除脉冲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清除脉冲数吗?

不清除,只是把M8029换成其他的,不想用这个特殊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