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维伦TK6070IH通讯问题

楼主(2020-04-23):
1. 维伦触摸屏型号 TK6070iH

2.PLC型号为三菱FX3U-16MR/ES-A

线材是买的成品线

网友A:
232的话要用SC-09线连接,换成485试试,一直用的没问题

网友B:
楼主换着选择一下,下拉菜单,里面有好几种通信方式,自己试一试,如果都不行,那就找卖线厂家,换一个线。

网友C:
FX系列PLC只有422类型(RS485四线)  没有232类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X系列PLC只有422类型(RS485四线)  没有...

SC-09线可以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系列PLC只有422类型(RS485四线)  没有...

SC-09电缆就可以编程口RS422物理层转换为RS232物理层。

楼主:
感谢朋友们热心回复,搞定了

网友E:
通讯类型错了吗

网友F(2020-05-27):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们热心回复,搞定了

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G(2020-10-20):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们热心回复,搞定了

你是如何搞定的?我也遇到同样通讯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