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报表导出端子总览怎么设置

楼主(2020-04-23):
EPLAN报表生成电缆\端子总览报表如何生成,我没找到端子排总览----

网友A:
image.png点左边那个太阳一样的按钮新建里面能找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左边那个太阳一样的按钮新建里面能找到这个,不知道是不...

这个我知道,但我这个里面怎么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点左边那个太阳一样的按钮...

抱歉,爱莫能助了

网友B:
这个需要的自带模板  自己生成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的自带模板  自己生成报表

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C:
需要自带模板

网友D(2020-06-02):
image.pngimage.png首先,该项目需要自带报表,然后点击工具-报表-生成,添加端子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