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刹车一般接驱动器什么输出信号

楼主(2020-04-23):
伺服刹车一般接驱动器什么输出信号?是伺服准备输出信号还是伺服使能ON状态输出还是别的什么信号

网友A:
伺服使能ON状态输出

网友B:
伺服准备输出也可以用,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有个专用的刹车信号,

网友D:
上海仰光电子专业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电机维修,shygdz。com

网友E:
我喜欢刹车直接PLC输出点控制,这样方便于调试需要单独打开刹车

网友F:
     这个看你的伺服类型的,有的伺服直接输出干接点的小断电器去驱动大继电器,我们现场还有一款CT 变频伺服直接输出 24VDC 驱动继电器,也见过小功率伺服直接驱动刹车

网友G:
接输出,有专门的功能

网友H:
一般都有专门的刹车信号。或者通过参数可以把某个点的信号改成专门的刹车信号。

网友I:
伺服驱动器都有抱闸释放信号:BRK+   BRK- 接法如下:

BRK+ 接24V

BRK- 接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线圈- 接0V

刹车1脚接24V  刹车2脚接继电器常开  继电器常开另一端接0V

网友J(2020-05-27):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

网友K(2020-07-03):
谢谢参考,很好正在学习法国

网友L(2020-08-20):
可以看看这个教程,都是松下PLC的一些指令应用案例说明,非常实用的干货。https://mp.weixin.qq.com/s/cjmstQFxs608op4CJr6T6w

网友M:
目前就是要用到,平时就是直接用来控制给抱闸器通电

网友N(2021-01-15):
引用 网友I:
伺服驱动器都有抱闸释放信号:BRK+   BRK- 接法如下:BRK+ 接24VBRK- 接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线圈- 接0V刹车1脚接24V  刹车2脚接继电器常开  继电器常开另一端接0V...



回答的很详细

网友O(2022-07-19):
谢谢参考,很好正在学习

网友P(2024-01-17):
引用 网友I:
伺服驱动器都有抱闸释放信号:BRK+   BRK- 接法如下:BRK+ 接24VBRK- 接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线圈- 接0V刹车1脚接24V  刹车2脚接继电器常开  继电器常开另一端接0V...



原来可以这样控制刹车的,我之前 直接一个Y点控制刹车通断的

网友Q(2026-04-04):
路过学习松下PLC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