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伺服器维修中常见的五种伺服故障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20-04-23):
倍福伺服器显示ED43故障代码,其故障为Under voltage-DC link。倍福伺服器维修此故障的原因为母线电压过低,主要的解决措施是改善外部主电路供电情况。

倍福伺服器显示F152代码,表示伺服器维修故障为Initializationl of the feedback:Command failed。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是反馈电缆初始化错误,一般由干扰引起。相应的伺服器维修措施是减少干扰,检查反馈线缆及接头。

倍福伺服器显示F19*代码,伺服器维修故障名称为Internal Communication。导致倍福伺服器维修此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内部通讯不良,在维修要检查是否有强干扰源、检查伺服内部是否有灰尘,可以吹风处理。电柜需要良好密封。

倍福伺服器发出F2A0故障代码,其伺服器维修故障为Commutation error。导致此种伺服器故障的原因为:①反馈电缆或动力电缆损坏或屏蔽层接地不良。②与第三方伺服匹配的换向角校正错误。③PID参数不合适。④伺服驱动器功率偏小。⑤加速度和电流方向不一致。

根据上述导致伺服器出现的故障原因的维修措施为:①更换反馈电缆或动力电缆,改善屏蔽层接地。②重新检查换相角。③调整PID参数。④提高伺服功率或降低加速度。⑤可以考虑修改P-0-0069参数。

倍福伺服器出现F415故障代码,代表伺服器出现的故障时Distributed clocks: Process data sync。导致此种伺服器维修故障的原因为分布式时钟同步信号出现异常。相应的此种伺服器故障的维修方式:①做好接地措施、降低干扰。②如果是CPU利用率过高,请降低CPU利用率。③检查EtherCAT电缆有无接插松动。④增加DC Shif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