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CAD快捷键失灵了怎么办?

楼主(2020-04-23):
很多人在使用笔记本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当用到CAD快捷键的时候会发现部分CAD快捷键无法正常使用,比如按F8后并没有切换成正交状态,而是出来了连接投影仪的选项,而且其他的快捷键也无法使用了,如下图所示。

在以前老的笔记本上,需要按Fn+F8才会弹出类似的选项,计算机厂商可能为了方便用户,直接将Fn锁定,按F8就等于按Fn+F8,不用同时按住Fn键了。可这对于习惯按F8切换正交的CAD使用者们就烦恼了,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解决方法有下面几种:

1、按Fn+F8

就跟锁定大写字母情况下,按SHIFT键输入的就是小写字母一一样,在Fn键被锁定的情况,同时按Fn+F8就等于以前直接按F8。当然这比之前操作要麻烦得多。

2、解锁Fn功能键

不同的设备可能设置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键盘上的ESC键,看是否有标有Fn小锁的图形,如下图所示。

如果ESC键上如果有这个图标,就可以同时按住Fn+Esc键,取消功能键的锁定,然后再试一下在CADF8就应该可以切换正交了。修改设置后如果要连接投影仪,就需要按住Fn再按F8了。

这个设置应该记录在机器的BIOS里,修改了设置后,重新启动电脑也不会变。

如果按Fn+Esc不解决问题,就需要搜一下你的这款电脑有没有设置了,比如网上说有的DELL电脑就直接提供了这样的设置,说是:

Windows+X组合键,调出Windows移动中心→功能键行→点击下拉菜单→可以设置多媒体键和功能键,如下图所示。

有些笔记本,比如HP或联想等可以在BIOS里进行设置功能键的模式,启动电脑时按相应的键(F10F2或其他键,可以到网上根据你的电脑型号搜一下)进入BIOS,在BIOS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设置) Action Keys Mode(功能键模式,有些电脑的英文是Function Keys Mode),改为禁用Disable

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用鼠标点状态按钮来切换正交;按住SHIFT键临时切换正交状态;打开极轴的话,很多情况下可以不需要用正交了。

以上就是在使用笔记本电脑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部分CAD快捷键失灵的状况,其实并不用着急,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对于出现按F8不能切换正交,F3F5其他键也管用这些情况,可以参照上文的CAD教程,就可以轻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