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压器冷却系统的案例

楼主(2020-04-23):
有没有大佬有油循环系统和风冷系统的案例啊,有的话发我一下,谢谢,不用很复杂的,

邮箱:1044684941@qq.com

楼主:
对了,最好是s7-300的

网友A:
这种案例是工艺比控制重要吧,只要工艺合理,控制太简单没啥含量。

网友B:
无论是油循环还是风冷,都需要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位置很重要,而且不能是一个,至少要3个,互相独立,互为备份,防止其中一个损坏,造成整体停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