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线直径多少?

楼主(2020-04-23):
1.10平方的电线直径多少

10  平方铜芯直径3.99mm    BV线皮外径6.6mm 10=D2X0.785 D2=10/0.785 D=3.569

2.4平方的电线直径

看你买的是什么牌子,是国标还是非标的。这样的价格都不一样,

3.2.5平方的国标电线直径是多少

国标电线:就是完全按照国标来生产的电线。一般家用、常见的电线都是标准规格性能的,国标在电线的外观标准、机械强度、护套的绝缘、线阻、高低温冲击等方面有具体的规定。 平方:指电线的横截面积,一般单位是平方毫米。 根据圆面积的计算公式, πr²=2.5 r²=2.5/3.14=0.7962 r=√0.7962=0.8925 2r=1.785 2.5平方的国标电线直径是1.785毫米 国标电线:就是完全按照国标来生产的电线。一般家用、常见的电线都是标准规格性能的,国标在电线的外观标准、机械强度、护套的绝缘、线阻、高低温冲击等方面有具体的规定。 平方:指电线的横截面积,一般单位是平方毫米。 根据圆面积的计算公式, πr²=2.5 r²=2.5/3.14=0.7962 r=√0.7962=0.8925 2r=1.785 2.5平方的国

4.4平方的电线直径应该是多少毫米

导体直径:2.25mm BV线直径:3.6~4.4MM 线的截面积通过用游标卡尺或千分尺测量其直径,用公式S=πd²/4 算出来。计算出的数值如果误差在标称值的5%以内,应该就算是合格的。 4平方铜线单根硬线,线芯直径2.24毫米,但有些4平方是多根细铜线组成的软线,那就是许多根铜线截面积的总和。这就是用平方表示不管是单根或多根软线均同。

5.电线直径测量方法是什么

测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采用游标卡尺,另一种是用铅笔,把线绕在铅笔上,多绕几圈,然后用尺量,利用尺寸除以绕的圈数就是一根电线的直径。电线是由一根或几根柔软的导线组成,外面包以轻软的护层。电线一般都由芯线、绝缘包皮和保护外皮三个部分组成。 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重量范围内。如常用的截面积为1.5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1.8-1.9kg;2.5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2.8-3.0kg;4.0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m重量为4.1-4.2kg等。质量差的电线重量不足,要么长度不够,要么电线铜芯杂质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