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制动器和保持制动器

楼主(2020-04-23):
大佬能详细的说一下松下驱动器的外部制动器和电机内置保持制动器以及动态制动器的区别吗,感谢

网友A:
松下伺服电机内置保持制动器.txt再利用电机驱动垂直轴等情况下,可防止切断电源时工作(可动部)因重力而掉落。电机内置制动器仅用于在停止状态时“保持”。请勿用于使电机运转负载停止的“制动”。

网友A:
外置制动器,我的理解就是伺服驱动器外接制动电阻

动态制动器,我的理解就是制动离合器

网友B:
先声明:没用过松下,但是用过其他驱动器上有类似的名字,分享交流一下:

1,外部制动器:独立制动器,不在电机内安装的独立的任意品牌制动器.

2,电机内置保持器:电机自带的制动器,俗称"抱闸",绝大部分是带齿的,一旦发生"拖抱闸"事故就意味着抱闸已经损坏.

3,动态制动器:这个词没听过,但我听过"动态制动",指的是在从"断使能"到"电机运动停止"这段时间内施加适当的反向电流用以增加减速度,不过这种情况下由于电机属于被拖动状态,母线电压会升高,需要酌情安装刹车电阻.动态制动我本人没用过,按我师傅的说法是这种东西是用在超大惯量旋转负载上的.(我师父的原话是:"是用在那种断了使能你不管他他能自己溜溜地转一天的地方的")

网友C(2020-05-27):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