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上的程序能上载吗?

楼主(2020-04-23):
MCGS触摸屏上的程序能上载吗?如何上载。

如果不能,能用U盘把触摸屏内程序导出吗?具体步骤

网友A:
的看是否最新版的版本固件

网友B:
程序下载到屏幕时如果选择了允许上载就可以,否则不可以上载。

用U盘可以导出屏幕工程,不过只是运行程序,不可以编辑修改,但可以安装到另一个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