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4WINCCRT设置开机自动运行的步骤

楼主(2020-04-24):
博途V14 WINCC RT Start设置开机自动运行的步骤

博途V14开机自动运行的设置不同与经典WINCC,博途V14需要用到“WINCC RT Start”程序,来实现自动运行;

当我们没有生成必须的“mcx”文件的时候,运行“WINCC RT Start”时找不到运行文件的,所以我们先要生成“mcx”文件,前提是博途软件安装正确完整

1. 在需要运行的项目中,单击“在线”,然后按图示操作:

2. 新弹窗中,将下载的文件保存到自定义文件夹中,这里我们保存到桌面;

3. 桌面上可以看到生成并保存的mcx文件;

4. 双击打开“WINCC RT START”程序

5. 在弹框中,按图示顺序选择,主要是添加先前生成的mcx文件,单击应用后,不会有提示,这时候只要过两秒,再单击退出即可:

注意:第二步的“Autostart”必须勾选;

6. 重启计算机,过一会,系统就会自动启动WINCC运行程序了;

注意:如果我们在运行过程中,因为需要,更改了画面或动作,必须将运行文件关闭,然后再次重新生成运行文件并再次组态“WINCC RT START”,否则更改不生效;

网友A:
好家伙,可以的,,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可以的,,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

我觉得软件应用都是操作类的,操作软件就是个操作工的活,就像换个新手机,说明书越详细越好;

网友B(2022-01-18):
给力,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按照这个操作成功了。

网友C(2025-03-24):
真的感谢,几句话就讲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