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线问题

楼主(2020-04-24):
温度变送器和AD模块之间如何接线?

网友A:
看你需要哪种,手册上应该都有

网友B:
手册上肯定有标识的 查手册

网友C:
普通AD模块还可以测量热电偶??

这个估计精度不是很高吧:毕竟热电偶的电动势太低了

网友D:
分电压型还是电流型,硬件手册搞一个瞬间就明白了

网友E:
你这是带电流馈电式接线方式,需要将V和I短接起来,24V+接现场仪表的+,仪表的-接模块的I即可。

网友F:
 手册说明书

网友G(2020-05-2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