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243-1以太网通讯断电不能恢复

楼主(2020-04-24):
项目中需要用到西门子s7200+cp243-1与上位机组态软件进行网络通信,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系统在通信正常的情况下断电重启后,通信不能恢复,需要重新烧写plc程序通信才能恢复,CPU正常运行,243-1模块的运行灯不亮。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如何解决。

楼主:
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这个跟程序压根没啥关系

楼主(2021-03-01):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程序压根没啥关系



就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