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AD快捷键和CAD命令时提示未知命令怎么办?

楼主(2020-04-24):
在使用浩辰CAD软件绘制CAD图纸的过程中,很多使用者会遇到一些操作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常用的CAD命令和CAD快捷键,在命令行输入后回车会提示未知命令,如下图所示。

下面就将相关的问题汇总一下,重点介绍一下几种情况。

一、部分CAD命令和CAD快捷键不识别

大部分CAD命令和CAD快捷键都可以正常执行,但有些命令却无法执行,这种情况也不止一种。

1、选项设置导致

输入REC想画矩形,但回车后提示未知命令,自定义界面的CUI命令也不行。但有些快捷键还可以用,比如输入OP打开选项对话框。这个原因是选项对话框中的按需加载ARX程序的设置设置成了自定义对象检测。

这个设置对应的变量是DEMANDLOAD(按需加载),对话框中的四个选项分别对应着0123四个值。看了帮助也没有得到更多信息,跟绕口令似的,简单地说就是CAD里不是所有命令都会在启动时加载,而是会按需加载的,或者打开图纸时图中有相关对象,或者调用相关命令时,或者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加载或都加载。至于哪些命令属于按需加载的范围从帮助中也没有明确说明。

这种情况不仅REC快捷键不能用,输入完整命令:RECTANG也同样不能用,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检查一下这个选项,将他设置成:对象检测和命令调用(DEMANDLOAD设置为3)。

2CAD命令被设置未定义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个别命令不能使用,比如某个命令被用UNDEFINE命令给设置成未定义,比如输入UNDEFINE,回车,输入LINE,回车,就会导致LINE命令变成未知命令。要想重新使用,需要用重定义REDEFINE命令恢复此命令。不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自己不会做这种设置,而常规的工具、插件也不会做这种设置,也许只有病毒才会做这种设置。

二、所有CAD快捷键别名都不识别

如果所有别名快捷键都不识别,问题倒简单了,肯定是PGP文件没有起作用,检查一下在当前用户APPDATASUPPORT目录下的gcad.pgp文件是否被删除或者被损坏。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到安装目录下的USERDATACHACHE中找到备份的PGP文件,复制到APPDATA下的支持目录中,重新启动浩辰CAD,看是否恢复正常。

不过到2014以上版本,现象有点不一样,因为增加了命令提示和自动完成的功能,在输入快捷键的时候不会提示未知命令,而是会执行列表上最上面的命令,有时候命令正好跟快捷键要调用的命令一致,例如输入REC,回车,是可以正常实行矩形命令的,但输入L想执行LINE命令,但执行的确实LIST查询命令,如下图所示。

如果我们把自动完成关掉,就会和低版本一样提示未知命令。在打开自动完成功能的时候,快捷键如果能正常使用,提示会优先显示别名设置,如下图所示。

当比如有人说是gcadxxxxdoc.lsp被修改导致的,有人说将PGP文件打开方式改成CAD就好了,但我将gcad.lspgcadxxxxdoc.lsp都删除了,别名和命令仍然有效,将PGP文件打开方式设置成记事本,别名也能用,估计他们的LSP或相关加载的程序很可能被病毒或其他软件修改了。

如果使用正确的PGP文件后仍不解决问题,也不妨试试他们的方法,如果还不行,就查杀一下CAD病毒后修复浩辰CAD试试。

三、一些工具和专业软件命令不识别

有时常规命令和快捷键都可以用,但安装的一些专业软件或工具命令执行却提示未知命令,这种问题分两种情况:

1、加载了工具或专业软件的菜单或界面文件,但程序并没有正常加载,可能是工具或专业软件相关配置损坏或未正常安装。

2、专业软件是加密的,未破解而且过了试用期,这才导致相关程序没有正常下载或命令被限制使用。

解决办法自然是重新安装软件或想办法注册激活这些专业软件。

使用浩辰CAD软件的时候,如果出现使用CAD快捷键和CAD命令时提示未知命令这种问题,可以根据上面的几种情况来验证,查看究竟是什么问题,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