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多点位置,如何在机械精度不高的情况下连接每一步

楼主(2020-04-24):
200SMART

假如机械设备丝杆精度不高,用GOTO指令完成第一段后,X轴当前位置VD0=100.02(也有可能小于),Y轴VD4当前位置=199.98(也又可能大于),而X轴的目标是100.0。Y轴的目标是200.0。现在再次调用GOTO指令完成第二段,启动条件如果用比较(当前值和目标值比较)那么就会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

说明:GOTO 指令每次用时调用,而每的点的位值都调用指针给予/

这个左思右想怎么写都有bug,不完善。

有没有能解开此死循环的。

下面的时2种做法,感觉都有漏洞

楼主:
第二种是四舍五入,浮点转整数

网友A:
丝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的问题

如果这个丝杆允许存在这个误差,换丝杠不现实,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楼主:
后来改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