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

楼主(2020-04-25):
各位大佬,小弟刚使用ISPSOFT软件没多久,发现这个软件寄存器D不能添加注释,应该是我没有弄好,恳请哪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你要使用地址来编程的话,请使用装置注释表,建议你使用标签化编程方式,这种方式下,D作为全局地址可以在主符号表内标注。

如果我的回答并不是你要的答案,请通过图文来描述一下你需要问的问题。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使用地址来编程的话,请使用装置注释表,建议你使...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你要使用地址来编程...

为什么我在装置注释表里注释,程序里还是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