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仿真问题

楼主(2020-04-25):
使用博图15建立简单的项目,控制器用s7-300,普通pc上使用wincc RT profession,普通网络连接,使用bool变量改变一个对象外观颜色;仿真时,监控变量,可以改变其值,但wincc仿真界面不改变默认颜色;如果改用s7-1200或1500就可以正常改变对象外观颜色。同样,建立按钮改变bool变量值,在wincc仿真界面不能改变其对应的bool变量值,而用1200和1500就没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能否解答?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主要还是看你两个项目中PLC的设置是否正确,S7-300和1200 1500的设置是不一样的,S7-300很多功能是需要手动设置的。比如是否允许HMI访问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
wincc仿真连接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