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三菱gs触摸屏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20-04-25):
在此咨询一下,三菱触摸屏与plc的通讯问题,用的是rs485的通讯线。在软件上我这样设置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触摸屏里面设置好通讯格式就可以连上PLC,PLC里面的参数是不需要设置的

网友B:
用本体编程口PLC不需要设置的,触摸屏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

网友C:
PLC不用进行设置,三菱很多设备间采用的是MELSOFT连接,你PLC这边设置了参数当然也是可以连接的,只是通信速度会特别慢,HMI的响应性会跟不上。

网友D(2020-05-2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