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台达ASDA-LA系列怎么升级为AB系列

楼主(2020-04-26):
小白求助:台达ASDA-LA系列怎么升级为AB系列

网友A:
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系列变频器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就是不同系列变频器替换吗?

老款的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LA系列支持的电机编码器是普通的多磨川2500线的、 ASDA-AB是后来的,支持的是    台达ECMA电机(编码器台达自己的有载体)。 这个是可以升级过来的。  就是不会

网友B:
都够老的了,还是AB系列好

网友C:
现在台达的AB系列伺服已经停产了,现在都是台达ASDA-A2 系列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已经停产了的,更换的话,驱动器和电机都需更换(A的是走ABZUVW编码器信号,现在都是通讯的;不兼容),如果有AB款的驱动器,是可以直接带A 系列的电机的;目前经济款的是ASD-B2.ASD-B3都可以的

网友E:
这东西需要自己看看用的功能

网友F:
现在都是带通讯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