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计算,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0-04-26):
求助!!!新手,因为程序里面写的值是存在两个HR区的,HR439和HR438,现在要这两个寄存器的值参与计算。相加再求平均值,直接用+指令会报错,求高手指点要怎么写程序计算平均值。

+ HR439 HR438 D570,    /  D570 &2 D571,这样写会报错。。。

网友A:
在三菱PLC中,参与计算的数值如果有带小数的,要用浮点数加法和浮点数除法,带小数的如果用普通加法是不行的。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低型号的PLC是没有浮点运算功能的。可能欧姆龙的PLC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HR寄存器的写法是早期PLC,例如CPM2A的写法,但是早期机型的加法指令并不是+而是ADB指令,而且早期PLC的HR寄存器也没有那么多,对于CPM2A来说,只有20个HR寄存器,对于C200系列来说也不过100个寄存器,因此我推断你使用现在的机型而不是早期机型。

现在的机型已经不再使用HR作为保持寄存器,而是使用H作为保持寄存器,因此,你需要写成H439而不是HR439。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HR寄存器的写法是早期PLC,例如CPM2A的写法,但...

感谢,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感谢楼主,对咱些菜鸟是很有帮助的,要力顶。

网友D:
不懂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E:
好东西真的很多,可是积分不够用

网友F(2020-05-2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