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请教

楼主(2020-04-26):
请教各位老师,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怎么确定?

网友A:
就看你检测量程及检测精度

网友B:
我们是生产电子设备的,机器上有用很多压力传感器,
1、 首先要确认确认压力测量的类型即要测的是表压、绝压还是差压。
2、 确认被测的介质,是气体还是液体,被测介质有没有腐蚀性,如果测的是液体,你需不需要把传感器投入液体中。
3、 确认测量的压力范围。
4、 需要哪些输出方式,开关量,模拟量,是否支持远程操作等。
这些都是我们供应商上海会通当时选压力传感器时,给我们指出的。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