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台安N310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原因及相应的检修措施

楼主(2020-04-26):
台安N310变频器显示OC 故障代码表示变频器出现的故障时过电流,根据台安N310变频器显示的具体故障代码区分是哪一种的过电流故障的类型。

台安N310变频器显示OC-S故障代码,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时启动瞬间过电流,导致此种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是电机绕组与外壳短路、电机接线与大地短路或者变频器的IGBT模块损坏。在现场检查维修时可以通过检查电机及配线是否有短路的情况,更换变频器内的IGBT模块。

台安N310变频器显示OC-D的故障代码,出现的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名称是减速时过电流,导致变频器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是减速时间设定太短。

此种台安变频器故障的维修方法比较简单把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延长。

当台安N310变频器显示OC-A故障代码,此时变频器的故障时加速时过电流故障,导致此种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有很多种,主要的故障原因:①加速时间设定太短;②使用的电机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③电机绕组与外壳短路;④电机接线与大地短路;⑤IGBT模块损坏。在变频器维修时可以通过以下的解决措施:将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延长、检查变频器容量是否和电机的容量相比配、检查电机及相关的配线情况、更换损坏的IGBT模块。

台安N310变频器显示的OC-C故障代码,代表的故障名称是定速中过电流故障。主要的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是变频器负载瞬间变化,变频器的供电电源瞬间变化。发生故障时就要检查变频器的容量是否适合,可以通过增加变频器容量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