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只能读不能修改

楼主(2020-04-26):
work2写的程序,只想让别人看,不让别人修改,怎么操作

网友A:
几个步骤:

①工程-安全性-设置访问权限,通过该地址设置不同访问等级的用户权限。您的要求的话,可以选择成“允许读取,禁止写入”,比如下图1中的Users;

②工程-安全性-用户管理-添加,添加用户名,设置口令,设置访问等级。

③打开工程时,别人只能用该用户名和口令打开,那就只能读取程序不能更改程序。

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