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有错误和PG/PC接口

楼主(2020-04-26):
请问安装博图V15,1后,点击下载或转为在线都会报错退出软件,怎没回事,还有就是PG/PC接口也是空白

网友A:
是不是取得没有安装好,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或者授权有问题

网友C:
重新安装博图的软件

网友D:
软件没有安装好,建议重新安装和授权。网上都有安装教程。

网友E:
用安装版官方纯净系统安装博图软件,还有电脑内存最好要8G才好用

网友F:
要卸载360软件,重装博图软件,360会使部分软件安装失败,特别是工控软件需要写注册表,会被360暗中阻止,并不通知

网友G:
用安装版官方纯净系统安装博图软件,建议重新安装和授权。网上都有安装教程。

网友H(2020-05-2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