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已经加密的s7-200plc下载新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有一块旧的s7-200plc,之前被人下载过带加密的程序进去,现在想用来下载新程序但是每次都提示输入密码,但是密码我不知道啊,然后使用清除功能想清空plc结果也提示输入密码,,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复位与删除MMC卡程序的方法

不能格式化MMC卡,只能是“复位”MMC卡,这会删除所有用户数据。

操作步骤:

1、MMC卡插在CPU的底板中。CPU要求整机复位(STOP LED灯慢闪烁)。

2、将开关扳到MRES并在那里保持(大约9秒)到STOP LED灯持续亮。

3、在接下来的3秒钟内必须将开关扳离,并再次扳到MRES。STOP LED灯在删除过程中闪烁。

如果MMC卡在以上描述的步骤完成后,仍继续请求整机复位,则该卡有故障。西门子复位与删除MMC卡程序的方法

删除MMC卡中程序的方法

1、在线打开blocks,选择要删除的块,用delete删除;

2、用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下载一个空的程序;

3、使用西门子PG或西门子专用读卡器来删除或执行格式化。

楼主:
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