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1P2的间接寻址该怎么用

楼主(2020-04-27):
请问该用什么指令,第一次用不熟悉

网友A(2020-08-30):
如果不熟悉,最好看一下手册

网友B:
NX1P和原来的CX-one 的软件平台完全不一样了。使用NX系列的PLC属于运动控制器范畴的。不尽兴地址映射指定是没有间接寻址的说法的。NX使用的编程软件是SYSmacstudio ,编程风格有点类似其他高级语言了,对于间接寻址可以直接使用指针,建议不要用原来的思路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