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积分京东卡】自动化知识征集!专属题库等您来填充!

楼主(2020-04-27):
gongkong论坛作为交流活跃的工控社区论坛,汇聚了广大工控用户朋友们的技术经验、实际项目案例及相关精华技术资料等,这些干货都是论坛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论坛的粉丝都是万里挑一的热心爱分享人儿!值此工控网成立20周年之际,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技术知识交流切磋渠道,我们特开展了自动化知识题库征集的活动,大家一起出题学习顺便交流涨知识,参与就有积分哦。

既如此

由你来做“主考官”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一、 征集题目要求

1、题目种类:围绕电工知识、低压配电、PLC、变频器、自动化软件、触摸屏、机器人等常用产品及技术的相关知识进行出题,品牌不限,内容不限!

注:题目必须是原创或者改编,不能百度哦!

2、题目类型:题目需为单选题,三个选项,配有确切标准答案

举个栗子:

三相电源线的线序颜色是()
A 、红、黄、绿  B、黄、绿、红   C、绿、黄、红
正确答案为:B

二、出题奖励:

每一道符合格式的题目,奖励20积分,题目被选中自动化知识题库后(后续我们回有答题闯关的小游戏)额外奖励50积分,每人出题次数不限。题目征集截止后按积分排名,第一名奖励100元京东卡。另凡已有类似题目者,奖励由最先出题者获得!

奖励每周统计1次及时进行奖励公告及发放

三参与方式:

参与用户直接在本主题帖下直接回帖出题参与即可。

四、题库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

楼主:
小编来抛砖引玉喽:

世界上第一台PLC生产于()年

A 、1967年     B、1968年   C、1969年

正确答案  C

网友A:
变频器进线电抗器描述正确的选项()

A.防止雷击对变频器产生损坏

B.主要是用来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源及其他设备的干扰,提高功率因数

C.用于延长变频器出线距离,延长电机寿命

D.降低电机的噪音,降低涡流损耗, 保护变频器内部的功率开关器件

楼主:
回复内容:出题要附答案哦,我猜答案是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进线电抗器描述正确的选项()A.防止雷击对变频器...

网友B:
一般国内工厂,三相四线制的相电压是()V,线电压是()V?

A.24    B.110    C.220    D.380

答案分别为C、D。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侧不允许接()

A、纯电阻  B、电感  C、电机

答案 B  电感

网友C:
接触器KM1与KM2形成互锁时,应将KM1的()触点串联到KM2的控制回路中

A、常开      B 、常闭     C、常开或常闭

答案  B

网友C:
EPLAN软件目前的最新版本是()

A、2.10   B、 2.8  C 、2.9

答案  C

网友D:
在正常联动生产时,机器人示教器的安全模式不应该打到()位置上

A、管理模式  B 、安全模式  C、操作模式

答案 A  管理模式

网友D:
S7-300 PLC最多可以扩展()个机架()个模块

A、1,7

B、6,24

C、4,32

答案  4.32

网友D:
STEP7 标准版配置了()三种基本的编程语言

A、STL FBD  LAD

B、SFC   LAD  STL

C、STL   CFC   LAD

答案 A

网友D:
三菱PLC中的16位内部计算器,技术数值最大可设定为()

A、 32768    B、32767  C、1024

答案  B

网友D:
断流容量最大的熔断器类型()

A、磁插式  B 、开启式   C、有填料封闭管式

答案 C

网友D:
启动、急停、停止按钮优先选用的按钮颜色是()

A、绿  红  黄

B、绿   红 黑

C、白 红  红

答案B

楼主:
欢迎大家根据日常所用踊跃出题哦!

网友E:
SR60、CR60分别表示西门子smart 200 PLC 一款CPU的型号,它们的区别是(  )

A、控制点数不同,扩展能力相同,输出方式不同
B、控制点数相同,扩展能力相同,输出方式相同
C、控制点数相同,扩展能力不同,输出方式相同
答案:C

网友E:
自控仪表4-20mA电流输出的传输方式一般有:

A、1线制、3线制、5线制

B、2线制、3线制、4线制

C、2线制、4线制、6线制

答案:B

网友B:
接75KW的三相电机,功率因数按0.85计算,使用( C )平方毫米的电源线合适。

A. 4    B. 50   C. 70

网友F:
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时,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C )有关

A、导体的面积

B、导体的总长度

C、导体的切割速度

网友B:
欧姆定律公式:(A)

A. I=U/R  B. R=UI   C. U=I/R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7-300 PLC最多可以扩展()个机架()个模块A...

这个不严谨,应该是36.和361本地扩展最多4个机架,如果用153远程从站扩展就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H:
PLC品牌很多,以下几种你认为性价比最高  1,西门子      2,三菱      3,AB

4,台达   5,和利时

网友H:
您认为电气设计师 在画图的时候采用的标准是

 1,GB/T1835-2000

 2,GB/T50786-2012

3,GB/T 6988.5-2006

网友B:
引用 网友H:
PLC品牌很多,以下几种你认为性价比最高  1,西门子      2,三菱      3,AB4,台达   5,和利时

我觉着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C:
回复内容:同感,每个人的认定标准不一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H PLC品牌很多,以下...

网友C:
CAD电气绘图中,凡尺寸单位不用()的,需要额外注明

A 毫米   B厘米     C微米

答案 A

网友C:
下面属于施耐德中型PLC的是()

A 、M218  B 、M258  C、M340

答案 C

网友C:
变频器在超频运行后,电机的输出转矩会()

A、增大   B、 减少   C、不变

答案B

网友C:
绕线式电机采用转子传电阻调速时()

A、启动电流减小、启动转矩减小

B、启动电流减小、启动转矩增大

C、启动电流减小、 启动转矩不变

答案B

网友I:
21MD20中存放数据为-100.5,执行程序段“L MD20/RUD+/T MD24”,MD24中的数据变为

A.-101        B.+101      C. -100        D.+100

22.用户程序提供一些通用的指令块,以便控制一类或相同的部件,通用指令块提供的参数说明各部件的控制差异。这种编程方法称为

A.线性编程     B.分部式编程        C.模块化编程       D.结构化编程

23.若在组织块OB1中需调用FB1,在FB1中又需调用FC1。则它们的编程先后顺序为:

A.OB1,FB1,FC1  B.FC1,FB1,OB1   C.OB1,FC1,FB1  D. FB1,FC1,OB1

24   是系统功能。

A.FC10     B.FB20  C. SFC30  D.SFB40

25   是功能块。

A.FC10     B.FB20  C. SFC30  D.SFB40

26.STEP 7的标准版配置了哪3种基本的编程语言。

A.STL、FBD、LAD                B.SFC、LAD、STL

C.STL、LAD、Graph          D.CFC、LAD、STL

27.S7 Program对象包含源文件(Source)、块(Blocks)和

A.数据包(System data)      B.站(Station)

C.变量表(VAT)              D.符号表(Symbols)

28.如果没有中断,CPU循环执行

A. OB1     B.OB100     C. OB82        D.OB35

29.用户生成的变量表(VAT)存放在

A.项目文件夹中     B.站下      C.程序文件夹中     D.块对象中

30.生成程序时,自动生成的块是

A.OB100        B.OB1       C. FC1     D. FB1

网友I:
31.在梯形图中调用功能块时,方框内是功能块的   ,方框外是对应的

A.形参,形参   B.实参,实参    C.形参,实参       D.实参、形参

32.在梯形图中调用功能块时,方框上面的“???”中,应填入

A.功能块的符号名           B.共享数据块的符号名或绝对地址

C. 功能块的形参            D.背景数据块的符号名或绝对地址

33.CPU检测到错误时,如果没有相应的错误处理OB,CPU将进入   模式。

A.停止     B.运行      C.报警     D. 中断

34.调用    时需要指定其背景数据块。

A.FB和FC      B.SFC和FC      C. SFB和FB        D. SFB和SFC

35.CPU可以同时打开  个共享数据块和  个背景数据块。

A.1,0或0,1   B.1,1      C.1,多个      D. 多个,1

36.利用循环中断OB35在M3.0中设置2Hz的闪烁频率信号,则在CPU Properties/Cyclic Interrupts中设置Execution(ms)的值为     ms。

A.2000     B.1000      C.500      D. 250

37.下列中断程序为S7-300/400 PLC的日期时间中断的是

A.OB10     B.OB20      C.OB35     D. OB40

38.下列中断程序为S7-300/400 PLC的延时中断的是

A.OB10     B.OB20      C.OB35     D. OB40

39.下列中断程序为S7-300/400 PLC的循环中断的是

A.OB10     B.OB20      C.OB35     D. OB40

40.命令(或文件)     给出用户程序结构的概览以及使用的地址。

A.Blocks       B.VAT       C. “Symbols”     D. “Reference Data”

网友I:
以上仅供大家参考学习!不在积分奖励范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上仅供大家参考学习!不在积分奖励范围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I:
31.在梯形图中调用功能块时,方框内是功能块的   ,...

要是这个参赛,肯定第一

楼主:
有题的小伙伴们接力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接75KW的三相电机,功率因数按0.85计算,使用( ...

不光要考虑功率因数,还要考虑敷设方式,导线长度,导线是不是铠装等等。

网友K: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1. 外部段子控制;

  2. 图形终端控制;

  3. 通讯控制;

网友H:
这次的考题真不少,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预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

楼主:
欢迎大家继续出题哦

网友L:
PLC用脉冲+方向方式控制伺服电机,最少接几根线(A)

A、3根

B、4根

C、6根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以上仅供大家参考学习!不在积分奖励范围哦。

虽然不参赛,但是小伙伴们的题这几个就不能再出了。

楼主:
回复内容:欢迎宣传员来出题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以上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N:
下面可以控制步进电机的西门子CPU是(  B  C   )
A  1500  B   1200   C  200SMART
1214CPLC最多可以控制几个轴?这个“轴”表示驱动的工艺对象(脉冲+方向)( C)
A   2    B   3    C  4   D   6

网友O:
引用 网友H:
PLC品牌很多,以下几种你认为性价比最高  1,西门子      2,三菱      3,AB4,台达   5,和利时

这个题没有答案

网友O:
Fanuc robot 小型机器人M-20iA手腕部可搬运质量和控制轴数。  ( )

A.20Kg  6轴

B.30Kg  5轴

C.15Kg  4轴

楼主:
回复内容:答案是C?

引用 网友O:
Fanuc robot 小型机器人M-20iA手腕部可...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答案是C?对: 网友O Fanuc robot 小型机器人M-20iA手腕部可... 内容的回复!-------------------------

正确答案是A

网友P:
谢了大哥,谢谢指导啊,哈哈哈有了

网友Q:
新人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R:
1.   一般屏蔽接地应在  控制室一侧  接地,同时设置信号及屏蔽接地汇流排。

2.   自动化装置的组成(测量   元件与变送器),(自  动控制器),(执    行器    )。

3.   绝对温度是273.15K,相当于摄氏(  0    )℃。

4.   气液两相之间的平衡温度称(沸   点)。

5.   铠装热电偶是把(热电  偶  丝),(绝缘   材料)和金属套管三者加工在一起的坚实缆状组合体。

6.   在结构形式上,PLC有(整体 式 )和(模块式  )两种。

7.   ESD是Emergency shutdown system,中文意思是(紧急停车系统)。SIS是SAFETY INSTRUMENT SYSTEM中文意思是(安全仪表系统)。

8.   Tricon控制器时一种三重化冗余容错控制器,它采用(3取2)表决方式进行工作。

网友S:
机器人类:

单选题: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四大品牌中哪个被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美的电器收购了?(A)

A.库卡  B.ABB  C.安川   D.发那科

答案:A

网友S:
机器人类:

多选题:发那科工业机器人坐标系有哪些?()

A.世界坐标系  B.用户坐标系  C.工具坐标系  D.关节坐标系

答案:ABCD

网友S:
机器人类:

单选题:安川机器人增加软件选项或者更改机器人应用工艺必须要()什么狗才能进入安川模式?

A.工艺狗  B.功能狗  C.电子狗  D.宠物狗

答案:B

网友S:
机器人类:

多选题:工业机器人的机械结构方式分别有哪几种?()

A.串联  B.DELTA  C.SCARA  D.SCADA

答案:ABC

网友T:
选用导体的长期允许电流不得小于该回路的(B

A 短路电流有效值    B 最大持续工作电流    C 短路全电流    D 接地电流

网友T:
1KV及以下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三相回路的电缆芯数应符合:保护线与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位连接接地时,保护线与中性线合用同一导体时,选择(D)芯电缆,保护线与中性线各自独立时,宜选用()芯电缆。

A 三,三    B 三,四    C 四,四    D 四,五

网友T:
低压配电系统中,隔离开关的作用是:(  B

A. 开合负荷电流;

B. 设备检修时,提供明显电路的断开点,使检修设备和电源隔离;

C.  切断故障电流;

D. 切断接地电流

网友T:
1.  在一恒压的电路中,电阻R增大,电流随之(  A  )。
A)减小;(B)增大;(C)不变;(D)不一定。

3.  电感在直流电路各相当于(  B
A)开路;(B)短路;(C)断路;(D)不存在

4.  三相对称负载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最大值是相电压有效值的(  C
A1;(B√3;(C√2;(D1/√3

5.  电压互感器二次短路会使一次(  C  )。
A)电压升高;(B)电压降低;(C)熔断器熔断;(D)不变。

6.  电力系统无功容量不足必将引起电压(  A  )。
A)普遍下降;(B)升高;(C)边远地区下降;(D)边远地区升高。

网友T:
31、电力系统在运行中发生短路故障时,通常伴随着电压(B)。
A)大幅度上升;(B)急剧下降;(C)越来越稳定;(D)不受影响。

32、电力系统在运行中发生短路故障时,通常伴随着电流(A)。
A)大幅度上升;(B)急剧下降;(C)越来越稳定;(D)不受影响。

33、电力线路发生故障时,要求继电保护装置尽快切除故障,称为继电保护的(B)。
A)选择性;(B)快速性;(C)可靠性;(D)灵敏性。

34、电力线路发生故障时,本线路继电保护的反应能力,称为继电保护的(B)。
A)选择性;(B)灵敏性;(C)可靠性;(D)快速性。

35、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要求本线路继电保护,该动的动,不该动的不动称为继电保护的(C)。
A)选择性;(B)灵敏性;(C)可靠性;(D)快速性。

36、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的匝数之比为25,二次侧电压为400V,一次侧电压为(A)。
A10000V;(B35000V;(C15000V;(D12500V

37、如电压互感器高压侧和低压侧额定电压分别时60000V100V,则该互感器的互感比为(A)。
A600/1;(B1/600;(C600/√3;(D√3/600

38、 某车间有一台额定容量为8000kVA电力变压器,其二次侧负载为4500kW时,该变压器的负载率为(D )。

          A. 69.4%      B. 41.1%      C. 56.2%      D. 62.5%

39、变压器的铜损Pcu与变压器负载电流I的关系式为(D )。

     A. Pcu∝I

     B. Pcu∝I*I

     C. Pcu∝1/I2

D. Pcu与I无直接关系

40、按全国供用电规则规定,高压供电的工业用户和高压供电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置的电力用户,在当地供电局规定的电网高峰负荷时功率因数应不低于(B )。

          A. 0.88      B. 0.9      C. 0.85      D. 0.95

41、有一个40W的荧光灯,电源电压为220V,频率为50Hz。未并联电容器前功率因数为0.5,要求并联电容器后功率因数为0.95。计算并联电容器的电容值为(B)。

     A. 1.18F     B. 3.68F     C. 0.017F     D.  1.27F

42、 某鼓风机站有一台风机每年工作时间为7000h,机械轴功率为68.2kW,机械传动装置的效率为75%。该风机现配套电机的效率为91.5%,欲更换为效率为95.4%的高效电机。鼓风机站所在地区电价为0.46/kWh。更换高效电机后每年可节约的电费为(C )。

     A. 10512元     B. 14016元     C. 13082元     D. 9811元

网友T:
电流与电压为关联参考方向是指( D
A.
电流参考方向与电压降参考方向一致
B.
电流参考方向与电压升参考方向一致
C.
电流实际方向与电压升实际方向一致
D.
电流实际方向与电压降实际方向一致

网友T:
系统中设置旁路母线的主要作用是:

(A)可实现多母线供电

(B)可检修出线断路器时不中断出线供电

(C)可增加系统运行方式

(D)可构成环网供电形式

答案: B

外桥形接线适用于下列哪些场所:

(A)系统短路电流较大

(B)内部系统检修频繁

(C)外部系统经常切换或有较大穿越功率流过

(D)系统发展较快

答案: B

网友T:
正常运行情况下,用电设备端子处电压偏差允许值(  )

A、电动机为±5%;照明在一般工作场所为±5%;无特殊要求时为±5%。

B、电动机为±5%;照明在一般工作场所为+5%、-10%;无特殊要求时为±5%。

C、电动机为±5%;照明在一般工作场所为+5%、-10%;无特殊要求时为+5%、-10%。

D、电动机为±5%;照明在一般工作场所为±5%;无特殊要求时为+5%、-10%。

答案:A

高压断路器有多个断口,每个断口并联一个电容,电容C的作用(  )

A使弧隙电压恢复过程由周期性变为非周期性
66B使电压均匀分布在每个断口上
C增大介质强度的恢复速度
D限制操作过电压

答案:B

网友T:
发电厂厂用电系统接线通常采用:

A)双母线接线形式 (B)单母线带旁路接线形式

C)一个半断路器接线 (D)单母线分段接线形式

35kV及以下不接地配电系统可以带单相接地故障运行的原因是:

A)设备绝缘水平低 (B)过电压幅值低

C)短路电流小 (D)设备造价低

一台并联在电网上运行的同步发电机,若要在保持其输出的有功功率不变的前提下,增大其感性无功功率的输出,可以采用下列哪种办法?

A)保持励磁电流不变,增大原动机输入,使功角增加 (B)保持励磁电流不变,减小原动机输入,使功角减小

C)保持原动机输入不变,增大励磁电流

D)保持原动机输入不变,减小励磁电流

楼主:
回复内容:要选择题哦

引用 网友R:
1.   一般屏蔽接地应在  控制室一侧  接地,同时...

网友U:
第001题:三菱FX5U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
第002题:西门子S7-200 Smart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
第003题:欧姆龙CP1H-E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通过官方Modbus库可以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
第004题:松下FP0H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
第005题:施耐德M218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
第006题:罗克韦尔 Micro850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
第007题:信捷XD5E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
第008题:台达ES2-E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A)支持;

(B)不支持;
(C)不知道;
(D)不确定。
答案:A

网友B:
引用 网友U:
第001题:三菱FX5U是否支持Modbus TCP以...

我觉得应该出一道哪个控制器不支持ModbusTCP通讯协议的!

网友V:
把知识题库的练习题全都复制上来可以吗?

楼主:
回复内容:尽量按照主贴的需求出题,知识题库的题可进行编辑改动然后再提交

引用 网友V:
把知识题库的练习题全都复制上来可以吗?

网友W(2020-05-27):
对于压力传感器传来的电信号必须通过(    )模块和PLC相连。

A.模拟量输入    B.模拟量输出    C.开关量输入    D.开关量输出

答案:A

网友X:
DCS控制系统的英文全称是( )。

     A)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B)Down computer system

     C)Demandcontrol system       D)stutdown control system

答案:A

网友X:
研究数字电路逻辑关系的主要工具是(    )。

 (A) 逻辑代数 (B) 线形代数  (C) 电平关系  (D) 数制

答案:A

网友X:
1+1=1表示(    )运算。

(A) 逻辑与 (B) 逻辑或   (C) 逻辑非 (D) 逻辑与非

答案:B

网友Y:
这个黄绿红是多少年前的GB了  现在都flow IEC标准 交流动力线都是黑色

网友Z:
固态继电器的保护

多选题:较大容量固态继电器的常用保护方式:

A:安装散热片,风扇及常闭式温控器使其工作温度低于70~80度。

B:使用标称不超过SSR的快速熔断器作为过电流保护。

C:压敏电阻保护电路可以做过电压保护。

答案:A,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