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5000与组态软件

楼主(2020-04-27):
各位好,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AB 编程软件Studio 5000和上位机软件,请问,Studio 5000目前常用的是哪个版本,上位机软件需要用哪个?常用版本又是哪个呢?

忘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A(2020-05-28):
最新版本是V32,你看你想用那个版本了.

网友B(2020-07-10):
嗯嗯最新版本是V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是V32,你看你想用那个版本了.

不好意思,系统才刷到您的回复,最后用了编程用了v31,组态用的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