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6.1发布web画面后配置好后再IE中打开显示空白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27):
6.1版本 力控发布web画面后,配置好后再IE中局域网电脑中打开显示空白,在服务器本机(WIN7 32位)打开是正常的,怎么解决?

网友A(2020-10-11):
解决了吗?求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求教啊



先确定web发布是否配置成功了。然后最好用电脑自带的IE浏览器访问,以管理员方式运行(可以尝试从C盘下C:\Program Files (x86)\Internet Explorer找到浏览器iexplore.exe),打开浏览器后,点击浏览器的设置,进入internet选项,找到安全,点击自定义级别,将ActiveX控件和插件全部修改为启用,点击确定,然后访问web页面,根据提示下载Active控件,下载成功后,刷新页面,正常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