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变频器modbus读

楼主(2020-04-27):
小弟200smart与V20modbus通讯。

   1-控制字写通过的40100和40101可以成功

   2-读状态字地址40110和40111也可以

就是不能读其他地址的频率 电流 电压(列如40342 ,40343)等等.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不能读?提示什么?楼主可以常识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先行测试一下变频器。

网友A:
比如变频器站号为1的情况下,读取40342这个寄存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
01 03 01 55 00 01 ** **

** **是CRC校验,楼主使用工具计算一下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会返回

01 03 02 ## ## ** **

## ##即为该寄存器的实际数据。

网友B:
这个案例咋们版块多的不能再多了了

网友C:
可以先用MODSCAN 调试软件测试下,分析下通讯报文然后再报文解析。

网友D:
我以前好像遇到写会超时报警F072,后面改参数改改好的?太久忘了P2014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啊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用master指令读写第三方仪表都没问题(如温度传感器)

就是V20变频器只能读写控制字。其他地址没法读写。

目前已改成USS通讯,地址读写都没问题。

个人疑惑变频器设置里面是否缺了哪一步。

网友E(2020-05-29):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