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接收MODBUS命令

楼主(2020-04-27):
请教下,上位机给我发的命令 假如说开始命令0x80,我通过%MW0接收后执行。但是PLC复位后 %WM里面数据还是0x80,影响了操作。我想问下。一般PLC通过哪个寄存器接收命令。存储在哪块。

  还有 开始是0x80   结束是0x81 这个命令我用EQ相等的模块比较的,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发过来命令比较执行呢。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Modbu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好像不是Modbus啊

我的意思是说,我用的是MODBUS通信,PLC作为从机,当上位机发过来一个命令假如是1,然后我就执行动作,发个2我就停止动作

网友B:
PLC内的寄存器都可以用来存储你接收到的数据。取决于你做通讯从站时设定的接收地址起始位。你将上位机写给PLC的命令改成循环写就行了。就是让%MW0里的数一直有值,当%MW0=0X80是时输出1表示启动,当%MW0=0X81时输出0表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