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执行命令时候怎么存储呢

楼主(2020-04-27):
请教下,上位机给我发的命令 假如说开始命令0x80,我通过%MW0接收后执行。但是PLC复位后 %WM里面数据还是0x80,影响了操作。我想问下。一般PLC通过哪个寄存器接收命令。存储在哪块。

  我规定命令 开始是0x80 ,  结束是0x81 。这两个命令我用EQ相等的模块比较的,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发过来命令比较执行呢。谢谢

网友A(2020-10-14):
    %WM0-%WM999地址是掉电保持区。

网友A:
  %MW0-%MW999地址是掉电保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