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又来求助了,关于FX5U通过网线控制MR-JE-C伺服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大家好,用FX5u通过CC LINK IE field BASIC控制MR-JE-C伺服的问题(没有正、负、原点的传感器),

(1)怎样设置正负软限位?

(2)怎样设置当前位置是原点?(伺服驱动有电池的),通过原点复位模式hm是不是就可以把电机处于其他位置回到当初记录的原点位置?还是原点复位模式hm就是记录当前位置为原点?

(3)软元件如何对应手册上INDEX,我PLC设置是从W0开始,W0对应驱动器index的6060,W19对应2D05,那么W20、W21、W22...对应手册的index哪一个啊,假如我想用607DH这个index,那么它是对应PLC哪一个元件?希望大家帮帮忙解释一下,想到头都大了!

网友A:
(1)怎样设置正负软限位?
为什么要用软限位,建议使用硬限位。
(2)怎样设置当前位置是原点?(伺服驱动有电池的),通过原点复位模式hm是不是就可以把电机处于其他位置回到当初记录的原点位置?还是原点复位模式hm就是记录当前位置为原点?
有电池和伺服回原点是没有关系,有电池,是当你断电后,伺服可以记住位置,

回原点继续正常回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怎样设置正负软限位?为什么要用软限位,建议使用硬...

你好,伺服用的少,请教一下,有电池,是当你断电后,伺服可以记住位置,但是断电后如果伺服因为外力或者重力或者这人为原因移动位置了,编码器会记忆移动后的位置数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怎样设置正负软限位?为...

要明白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型编码器的差异

网友D:
你不用考虑 Index是多少   有些是在伺服里设的,比如软限位。

对应关系按照下表来  只有32个输入和输出字  Index和RW是跳着映射的,没有数学规律

比如你想变更原点复位模式,那么就向 D32 里写数6 , 伺服那头RW0里就被写入6  变成复位模式

软限位这里 PT15-PT18

原点回归 往PT45写27  数据设置方式,这样原点任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怎样设置正负软限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怎样设置正负软限位?为什么要用软限位,建议使用硬...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问问三菱技术客服你不用考虑 Index是多少  ...

谢谢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E(2021-01-18):
你要把当前位置设置为原点,要在伺服设置里把回原点模式设置为37

网友F(2021-04-07):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问问三菱技术客服你不用考虑 Index是多少   有些是在伺服里设的,比如软限位。对应关系按照下表来  只有32个输入和输出字  Index和RW是跳着映射的,没有数学规律比如你想变更原点复位模式,那么就向 D32 里写数6 , 伺服那头RW0里就被写入6  变成复位模式 软限位这里 PT15-PT18 直接设置数据原点回归 往PT45写27  数据设置方式,这样原点任意设置

这个表在哪里?手册怎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