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怎么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0-04-27):
请问有谁知道显控触摸屏(Sk 070HE)怎么跟三菱变频器(D700)通信,实现正反转,和频率写入啊!急急

网友A:
新建一个画面,设备选择MODBUS通讯,插入字按钮,写入4X数据地址,D700地址4X40009写入0,停止,写入1,正转。写入2反正。4X40014,频率写入地址。新建一个数据输入按钮。

网友B:
先用串口助手先进行测试通过,不要一开始就采用触摸屏发命令,要是顺利是没事,要是因为接线有问题或者命令理解错误,就会让你失去信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用串口助手先进行测试通过,不要一开始就采用触摸屏发命...

我现在就感觉通讯是自己的软肋。

网友D:
都是内行,走MODBUS RTU 格式,用串口助手检测,以上的资料我发到工控网上了,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学通讯,MODBUS RTU 是最简单可靠的,国内的触摸屏,变频器,温控器,PLC都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先用串口助手先进行测试...

通信就根据协议设定参数,硬件接线按照要求接线,都是死的东西,主要是你用的少,多弄一些就会了,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画面,设备选择MODBUS通讯,插入字按钮,写入4X数据地址,D700地址4X40009写入0,停止,写入1,正转。写入2反正。4X40014,频率写入地址。新建一个数据输入按钮。

谢谢谢谢! 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串口助手先进行测试通过,不要一开始就采用触摸屏发命令,要是顺利是没事,要是因为接线有问题或者命令理解错误,就会让你失去信心了

串口助手怎么用?不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内行,走MODBUS RTU 格式,用串口助手检测,以上的资料我发到工控网上了,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好的,谢谢!人都知道串口助手怎么用啊 我都没用 怎么用过呢,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方便发我一下吗